[技术问答] 萌新求教这个问题Executing a target function, but time-out.

楼主(2018-01-22):
Executing a target function, but time-out.  萌新求教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是什么下的问题?

网友A:
截图看看,哪个软件,是调试时候,还是运行,不知道你这哪儿来大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哪个软件,是调试时候,还是运行,不知道你这哪儿来大陆。

就是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