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ASK解调电路

楼主(2018-01-22):
输入为ASK已调信号,载波是正弦波,幅值时正负10V。Q3为开关电路,当信号是0或者没有信号时,Q3截止,输出高电平。当信号为正弦波时,这个电路是怎么导通的?电路中Q2的作用是什么?请大家研究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图有问题,

电路就是形式不太一样

网友B:
电路很简单,输入正电压,Q3导通,输入负电压,Q2导通并箝位到GND左右(-0.5V左右)

用示波器看确实是负电压,为什么是负的呢?而不是接近于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很简单,输入正电压,Q3导通,输入负电压,Q2导通并箝位到GND左右(-0.5V左右) ...

钳位大概-3.9V,仿真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很简单,输入正电压,Q3导通,输入负电压,Q2导通并箝位到GND左右(-0.5V左右) ...

PN节的压降吗?

网友D:
PN节压降减去饱和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钳位大概-3.9V,仿真的时候

仿真不可信,可能仿真模型有误。
压降是BE结压降减去CE结的饱和压降,实际电压大约-0.5V。

网友E:
带放大的全波整流

网友E:
后面最好加一级滤波电路吧。

网友E:
就是个调幅波检波而已

是这样一开始不好理解,后级有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PN节压降减去饱和压降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不可信,可能仿真模型有误。
压降是BE结压降减去CE结的饱和压降,实际电压大约-0.5V。 ...

非常感谢

网友A:
Q2饱和需要uce小于ube,uce小于0,这里完全没有机会呀

网友E:
普通检波的输出的电压,现在这里输出的电流脉冲。

网友F:
正负半波两个三极管分别导通,太简单且常用的电路了,说电路有问题的朋友估计很少使用三极管。

分析一下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负半波两个三极管分别导通,太简单且常用的电路了,说电路有问题的朋友估计很少使用三极管。 ...

正半周好理解,Q2基极接地,困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半周好理解,Q2基极接地,困惑了

是,学习了,三极管包络检波,解决了负峰切割失真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半周好理解,Q2基极接地,困惑了

这个电路,80年代末我开始用于音频HIFI功放的保护电路的电平检测部分,要加一个电容滤波,如果出现连续的直流电压(1V以上或-1V以下)超过一定时间(比如100ms),就会断开输出,保护音箱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