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OPA657后面的二级放大器选型?

楼主(2018-01-23):
(无正文)

网友A:
1.发错版面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只能留着,或者修改内容。
2.只要OPA657的参数和性能满足你的放大条件,就可以做电压放大器。

网友B:
既然做跨阻放大器,前级讲究低 Ib,
后级是电压信号,讲究低 Vos 。

从参数看,这个OPA657 满足第一条,Ib 几个 pA,已经算不错了。
但第二条 Vos 有点偏大,mV 级别。
当然,大小都是相对的。几个 mV,相比以前的运放,已经很好了。

运放这玩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自己定吧。

网友B:
比较好奇,你的信号真需要这么高带宽吗?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D:
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设计需求的确定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