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楼主(2018-01-23):
第一步:找到对应芯片的CAD文件,以OPA350为例:
http://www.ti.com/product/opa350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Billy
第二步:
下载上图右边连接的 Ultra Librarian.zip , 然后根据提示,安装。
安装好后打开Ultra Librarian,会出现以下界面:
按照图片提示,载入.bxl CAD 文件,选择输出格式为 Altium Designer。然后,选择 Export。完成后,软件会弹出 一个 txt 文件。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Billy
第三步:
1、运行Altium Designer;
2、打开第二步中弹出的log.txt 对应的文件夹:
在路径下面同时有提示操作步骤,下面的操作将根据这个提示进行。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Billy
第四步:
使用Altium Designer 打开 文件夹 下面的 脚本工程 : UL_Import.PrjScr
选中UL_Form.pas,然后点击 运行 按钮:
然后选择对应目录下的 .txt文件(点击下图查看大图),然后选择导入按钮: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Billy
最后一步:
完成上面四步后,会提示成功导入,Altium 工程目录下会出现两个Lib,分别是 原理图 和 PCB 的lib。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yang wencai
楼主,那怎么转换成ORCAD和Allegro的封装?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yang wencai
Billy,那怎么生成OrCAD和Allegro封装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Billy
参考第二步,选择Orcad格式即可。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yang wencai
楼主,不行啊!方便加个QQ在线支持下不?我用的是Cadence SP16.5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yang wencai
我的QQ93970713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liulianqiang liu
楼主为啥我按步骤来出来的文件啥都没有呢~!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Billy
楼上在哪一步出现问题?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hechang rao
按照上面楼主介绍的方法可以正常完成转换,但是得到了原理图符号,PCB封装文件是空的,请问是不是软件功能限制引起的,是不是只有完整版的才支持PCB封装的导出?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Saiting Lin
同问!!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li ming1
同问啊  这问题解决了吗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Wong Herman
感谢楼主,终于在Altium Designer下看到封装和原理图了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jie gao1
在第三步中点击完第一张图的运行之后出现
点击start import之后,提示错误,怎么回事。点击ok出现ul_import.pas里 ProjDoc := Client.OpenNewDocument(cDocKind_IntegratedLibrary, 'UL_Imported_Lib', 'UL_Imported_Lib', False);这段被标红色。当然也没出现第四步的封装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jie gao1
在第三步中点击完第一张图的运行之后出现点击ul_form.pas确认,出现第二张图。
点击start import之后,后面跟楼上一样了,图没显示出来所以又补充了一楼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Yuegang Huang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ryan Brown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入选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ryan Brown
我怎样使用该元件呢?在Ultra Lib中没发现呀。画原理图需要TLC2272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ryan Brown
就是并没有AD直接使用的库文件呀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qianli ma
为什么没有PCB lib呢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gengxin li
你好,我的Ultra Librarian转化为altium designer的按钮没法选择?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dilon song
两个问题呀
一个是按照操作转完,没有PCB ,有SCH 的。
另一个问题是,转成4.0版本的,protel 99se 打开以后丢失数据,什么都没有。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dilon song

RE: 使用Ultra Librarian转换TI芯片的Altium Designer封装格式 by doublesan Liu
转换时,Altium不支持中文版本的,还原到英文版面后就能实现转换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