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阶数与衰减陡度

楼主(2018-01-23):
    在进行滤波器的设计之前,首先需要理解的是滤波器的频率响应的问题。图1.6简单示出各种5阶低通滤波器的特性。按照频率响应的要求,可以从中选择:①巴特沃斯(Butterworth)特性:②贝塞尔(Bessel)特性;③切比雪大(Chebyshev)特性;④联立切比雪夫特性,必须根据目的、用途分别使用不同形状的频率响应。这四种频率响应特性的不同之处主要在截止频率附近特性的差异,截止频率附近的衰减区域的衰减陡度由滤波器的阶数来决定。

   由希望除去的噪声频率和电平决定滤波器的阶数,不过,如果再截止频率附近有大的噪声,则需要高阶滤波器。
   图1.7示出巴特沃斯特性滤波器各阶数中的衰减陡度。
   衰减陡度由阶数乘以6Db/oct(20Db/dec)的值决定。

网友A:
哥们,你的图挂了

网友B:
截止频率附近的衰减区域的衰减陡度由滤波器的阶数来决定。

刚好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