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求助?

楼主(2018-01-23):
(无正文)

网友A:
充电电源芯片?

楼主:
应该不是,三个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上的印字对照表 131页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 ...

  • 一般二三极管只有丝印需要查找型号,请大神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 〓◆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上的印字对照表 131页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 ...

  • 谢谢T叔的资料,已经找到了,是MCP170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二三极管只有丝印需要查找型号,请大神教教我

    渔翁随笔 27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的资料,已经找到了,是MCP1703.

网友B:
    T叔帮我看看这型号是否一样可以够代替  MIC5205  跟502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叔帮我看看这型号是否一样可以够代替  MIC5205  跟50207

    MIC5205-3.0BM5 LB30 3.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叔帮我看看这型号是否一样可以够代替  MIC5205  跟50207

    看不懂问的是什么, 后一个型号前面有字母吗二

网友B:
    l两个型号是MIC5205-3.3BM5  跟MIC5207-3.3BM5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C5205-3.0BM5 LB30 3.0V

    这两个型号的都是3.3V的他们可以共同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型号的都是3.3V的他们可以共同代替吗

    我给你的是3V的,MCP1703里面这个也有3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给你的是3V的,MCP1703里面这个也有3V的。

    对,就是这样两个型号他们是否可以共同替换就是  需要5205的换成5207   或者5207换5205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两个型号是MIC5205-3.3BM5  跟MIC5207-3.3BM5

    把5207写成50207,晕,够体育老师的,害俺消耗1000多秒搜索功力.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5207写成50207,晕,够体育老师的,害俺消耗1000多功力.哈哈

    我这老师就为了T叔您身体强壮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老师就为了T叔您身体强壮一点

    俺是说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别会错意哦.哈哈.
    3.3后缀一样可直接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俺是说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别会错意哦.哈哈.
    3.3后缀一样可直接替换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没办法小学没毕业呢

网友D:
恭喜恭喜

网友E:
就一个LDO,看折腾多少资源!
上电,拿万用表测量下各个管脚电压就基本能判断是什么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