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让FPGA输出400mV至600mV的交流信号

楼主(2018-01-2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没有会用的引脚,只能用电阻分压了;输出好弄,输入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会用的引脚,只能用电阻分压了;输出好弄,输入就麻烦了

分压我试过,输出波型会变差

网友A:
减小电阻,加速电容,

网友B:
峰峰值为400mV至600mV,

再说清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