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芯片前缀的问题

楼主(2018-01-23):
(无正文)

网友A:
TI芯片上一般应该有TI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芯片上一般应该有TI公司的**

没有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我用的芯片如:MSP430, OPA、TLV、TL开头的运放,还有逻辑芯片 ,隔离运放,隔离485收发器,还有TPS开头的电源芯片等等都有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