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低功耗求教

楼主(2018-01-23):
有没有人调试过UCGUI+UCOSIII的在STM32L4上实现超低功耗的?

网友A:
没调试过呢;
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调试过呢;
什么问题呢?

就是完全没头绪的意思,之前在STM32F103上使用emwin+ucosiii,但是没有试过低功耗,现在新项目使用STM32L452,功耗要求比较高,发现STM32L452的库函数和103的都不一样,原先没有用过,想这个这方面的历程参考,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完全没头绪的意思,之前在STM32F103上使用emwin+ucosiii,但是没有试过低功耗,现在新项目使用STM32L ...

你去官网下载个stm32cubeL4的固件包,里面有各类应用例程,当然包括低功耗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官网下载个stm32cubeL4的固件包,里面有各类应用例程,当然包括低功耗方面的。 ...

谢谢您,我下了在看。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下,就是我之前是在F103上使用emwin+ucosiii,我下的例程我发现固件里的都是裸机的,我想在L452上使用emwin+ucosiii并且实现低功耗,不知道有这样的例程没有,还是需要自己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下了在看。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下,就是我之前是在F103上使用emwin+ucosiii,我下的例程我发现固 ...

框架都一样的,无非换个芯片和库函数,什么emwin,ucos这些中间件并无实质变化。
你都做过,要对自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