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请问如何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三角波...

楼主(2018-01-23):
    如题,信号发生器是Teck 3000系列,现在实验需要生成一个峰值5V,脉宽300ms左右的三角波脉冲;不是周期信号,就一个三角波脉冲。不知道怎么设置,有没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二!

网友A:
参考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