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O518开发板——TIMER_PowerDown .

楼主(2018-01-23):
为什么进不了唤醒中断函数。(PS:由于开发板外部晶振坏了,所有没有用外部晶振。)

网友A:
内部的振荡器唤醒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振荡器唤醒不了?

标准例程,定时器一直无法到达4 。例程功能是:定时器计数到4时,系统唤醒的。我看直流电源电流大小一直25mA,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振荡器唤醒不了?

这位兄弟,是否可以加一下QQ交流一下,你的QQ多少,我的:815275377 。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这是官方的源代码。打电话给新唐FAE都不理我。

网友B:
你用调试了吗?如果没有
删除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while(IsDebugFifoEmpty() == 0);
这个调试,试试了。

网友B:
应该是判断调试状态的,如果不是调试状态就会卡死在这吧。你删除这个试试看,能否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调试了吗?如果没有
删除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删掉了,还是一样。没有用,程序不是卡在这一句,而是卡在这句:
                /* Check if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and wake-up flag occurred */
                while(g_u8IsTMR0WakeupFlag == 0);
整个程序好像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我用直流电源供电,一直都是25mA,低功耗模式是几十μA左右。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关注!

楼主,怎么解决的,最后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8-05-23):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最后发现什么问题?

要进入低功耗模式,不能插J-LINK线,不能进入Debug模式。

网友C:
晕,Debug模式怎么可能会低功耗呢。调试模式是全速运行,这个模式是监控芯片内工作的,当然不会真的低功耗。主要目的监控寄存器的值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