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力电子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8-01-23):
【不懂就问】

在书上看到的说,电力电子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这样损耗很小,

但是不是说功率器件在不停开关过程中有大量损耗吗?这个矛盾吗?

而且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饱和区,而线性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这个和上面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一个道理.
电力电子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这样损耗很小        这是相对于 工作在线性区 做比较的

网友B:
功率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损耗包括三个部分,开通损耗,导通损耗,关断损耗,一般情况下,高频开关状态下开通和关断占主要部分;
工作在现行状态下的时候等效电阻非常大,所以损耗也就比较大,一般情况下比开关状态的工作要大很多;

所以线性电源体积比同等功率的开关电源要大很多的

还是等效电阻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损耗包括三个部分,开通损耗,导通损耗,关断损耗,一般情况下,高频开关状态 ...

网友C:
你自己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一个是“开关状态”,一个是“开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