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利用TTP223制作电容触摸开关遇到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8-01-23):
用16个TTP223制作了一个16进16出的触摸按键的PCB,图片分别为设计的原理图和PCB图,PCB图中IN1-IN16连接0.6mm的铜片作按键输入,OUT1-OUT16连接单片机作按键输出,PCB回来之后测试发现按键输出值之间的干扰特别大,查资料听别人说触摸端口到IC引脚的线不能与别的线交叉或平行,于是把PCB上IC到IC引脚的线切断,然后用导线连接,如第三张图(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结果还是有干扰,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好心人帮忙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呢,帮不了你;

楼主:
上面说错了一点,是把触摸端口到IC之间的线切断,第三张PCB板上有用刀划过的划痕(应该可以看到),欢迎大家来讨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呢,帮不了你;

哈哈,好可爱

网友B:
电源滤波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滤波电容呢?

P2和P3之间有两个滤波电容,因为每个TTP223都需要一个104的滤波电容,而板子上有16个TTP223,所以这里我直接使用的105的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P2和P3之间有两个滤波电容,因为每个TTP223都需要一个104的滤波电容,而板子上有16个TTP223,所以这里我 ...

这样都行,怎么不干脆用一个2.2u算了

网友C(2019-03-30):
请问楼主有解决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是7号电池直接供电的,没有ldo。估计是其余地方电流上去导致压降降低引起的。手册有强调供电要稳定。当时为了省功耗就把ldo去掉了。明天实测下

网友D(2020-08-19):
这样搞不可能行的;出现干扰的主要问题是第三脚(输入脚)引线不能太长;我也做了个16路的;完全没问题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