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使用外部晶振为12MHz,如何将主频配到108MHz

楼主(2018-01-23):
如题,我用的是GD给的V1的固件库,用了12MHz的外部晶振,发现主频并不是108MHz,请问大神们该如何配置GD32主频

网友A(点评):
将主频配到108 MHz步骤 (1)在system_gd32f10x.c文件中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108m_hxtal(void)函数中修改倍频系数 /* select HXTAL/2 as clock source */ RCU_CFG0 &= ~(RCU_CFG0_PLLSEL | RCU_CFG0_PREDV0); RCU_CFG0 |= (RCU_PLLSRC_HXTAL | RCU_CFG0_PREDV0); /* CK_PLL = (CK_HXTAL/2) * 18 = 108 MHz */ RCU_CFG0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MF_4); RCU_CFG0 |= RCU_PLL_MUL18; (2)在gd32f10x.h文件中修改外部晶振值#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12000000)

网友B:
修改这个HSE_VALUE 值啊

网友C:
有好多例程的啊,百度

网友D:
配置主频 PLL初始值  主要在 system_gd32f10x.c文件里, 楼主认真看下,不管是STM32还是GD32,都是这个文件。 后续要降低总线时钟可以在用户初始化文件里  修改即可。前期的初始化 还是跟官方走,启动文件startup_gd32f10x_xx.s里调用了system_init. 跟进去找吧。

网友E:
楼上说的对,PLL的设置就可以让主频升上去

网友F(2020-11-07):
1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