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开关电源中的共模扼流圈和差模扼流圈选择问题

楼主(2018-01-23):
开关电源中的共模扼流圈和差模扼流圈是根据经验选择还是有一套详细的计算公式?
主要注意哪些参数,各位电源高手都是怎么选的呢

网友A:
原格上来讲,这些都算在阻抗上, 在哪个频率上对应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