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的KEIL成这样了

楼主:
怎么办?谢谢!

网友A(2018-01-23):
打开的C程序都关掉看看

网友B:
点击:windows->Reset View to Defaults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windows->Reset View to Defaults就OK了。

谢谢!

网友C:
直接把边框拉上去 或者拉下去,就消失了

网友D:
这两个编辑窗口啊,下面应该是消息窗口才对,看看显示菜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点击:windows->Reset View to Defaults就OK了。

Z赞一个,,,

网友F:
直接把边框拉上去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示菜单里有几个对勾去掉了,重新勾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