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的技术难题请教各位

楼主:
  目前我们用的欧姆龙的 E6A2-C旋转编码器,想做个测量里程的装置。我们设备的自身的轮子是陶瓷的,为了耐磨。但是我们的设备是用在铁轨上面。所以容易打滑,如果把旋转编码器和做到轮子的轴承上,轮子容易打滑,精度就大打折扣。为了这个专门做了个笨拙的小装置。感觉不理想。

  我对结构也不懂。  还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品牌的轮子,耐磨还防止打滑,装上旋转编码器精度也可以。我们的目标精度是2公里内1米的误差。
  我感觉还是把编码器装到轮子上,方便有简单。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帮我参考下。

网友A(2018-01-23):
去淘一个总成吧,钻2孔安装就行,带压紧机构,防滑,防磨损.稍微贵了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8#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57635.68

网友B:
陶瓷的估计不行 个钢轨的摩擦力太小 再一个遇到钢轨中间的缝隙 速度高了陶瓷也容易碎 如果想2km误差一米测距轮就要大一些 不知道橡胶轮精度可以达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的估计不行 个钢轨的摩擦力太小 再一个遇到钢轨中间的缝隙 速度高了陶瓷也容易碎 如果想2km误差一米测 ...

我们现在的陶瓷轮,就是为了耐磨,也不用它记路程。所以它打滑可以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一个总成吧,钻2孔安装就行,带压紧机构,防滑,防磨损.稍微贵了点.

不怕贵,就怕达不到要求

楼主:
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编码器的支持支持的公司?

网友C:
如果打滑距离肯定测不准,可以用惯导。

网友D:
用感应方式,不用接触方式更好。独立旋转电机和编码盘+霍尔感应铁轨。

网友E:
如果你们的设备自身只有陶瓷轮且容易打滑,那用旋转编码器肯定不行。要么做个装置将不易打滑的采样轮压倒铁轨上,并且定期更换采样轮,要么换用其它非接触的测距方案。

网友F:
如果在户外,这种方式精度不好保证吧,你这要求万分之2.5的精度,也就是误差小于250ppm,只考虑温差30度,就要求轮子周长膨胀系数小于8.333ppm,再考虑磨损、轨道上异物、轮子上吸附异物,以及受压形变,要满足要求,不好办

网友G:
不知道磁铁打滑不

网友H:
建议不用接触性的有摩擦的方式检测.挨不起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