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无线充电行业中,STM8S003,N76E003,HC89F003使用对比

楼主(2018-01-23):
在无线充电行业中,STM8S003使用最多了,但随着STM8S价格的飙升,很多工程师开始使用其它型号来替代,以降低成本。其中最常替代的两个型号便是新唐的N76E003和上海芯圣的HC89F003了。在无线充电中,有用个后面这两颗芯片的工程师,能分享下经验么?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有没有高手在?

网友A:
就是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B:
相对来说可靠的情况下,功能能实现的情况下,价格是决定性因素

楼主:
还好意思说PIN对PIN兼容,连最基本的PWM都没有

网友C(2018-03-08):
引用 楼主:
还好意思说PIN对PIN兼容,连最基本的PWM都没有

哪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芯圣HC89S003可以直接替代STM8S003,pin remap管脚随意配置,简化布线难度,布线不需要复杂和过孔,提高了 ...

最讨厌你们说直接替代的了     管脚兼容就是管脚兼容   直接替代那是什么  代码不需要改变任何东西 直接烧录就行

网友E(2018-05-22):
管脚能不能直接兼容不存在实际开发案子难度,无非就是想留个备胎切换而已。在同等硬件架构下,如调压的架构下三个mcu的驱动参数才有对比性。

网友F(2019-08-08):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