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共模扼流圈的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23):
CM和DM的区别

楼主:
忘了补充一句,这两个电感都是四个引脚的,应该都不是差模扼流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补充一句,这两个电感都是四个引脚的,应该都不是差模扼流圈

你把电路画出来吧,这个应该不难;然后再把器件拆下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