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接负载点下下降很多

楼主(2018-01-23):
请问各位大神,我设计了一个升压和脉冲输出电路,脉冲从中间的电阻两端输出,可是我把升压电路和脉冲输出电路接到一起的时候,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压降到了比Vcc还低?我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

网友A:
表示对你的P13很担心

网友A:
另外R2R3R9R10比例好像不对呀;
升压后也没有稳压部分

网友B:
P13没有限流电阻,会搞坏MCU,其次,输出没有取样,怎么知道升压到多少?
两路脉冲有没有重叠和死区保护?

网友C:
这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这个电路需要改进啊
提高开关频率来提升输出功率, 此外是否还需要一个反馈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这个电路需要改进啊
提高开关频率来提升输出功率, 此外是否还需要一个反馈系 ...

电路要怎么改呢,希望您能给一点建议啊

网友C:
总体上说, 你需要提高输出功率的能力,  提高开关频率是个办法. 但 5551 的驱动能力也不大.
首先得告知你需要输出多大电流和电压, 再看怎么改电路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上说, 你需要提高输出功率的能力,  提高开关频率是个办法. 但 5551 的驱动能力也不大.
首先得告知你需 ...

电压要的还是比较大的,40V左右吧,我的频率到了14Khz,然后电流是断续的。

网友C:
那, 电流和功率呢, 这个电路基本满足不了你要求, 建议用个专用的 Boost 电路吧

网友D(2018-02-24):
这个升压电路带载能力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