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网上找的二三百W逆变器

楼主(2018-01-23):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逆变器的图纸!介绍说可以做到二三百W,我照着做才能点亮25W的灯泡!发热严重!我只想有七八十W就行了!望各位大神指点!到底是线路图本身问题,还是淘宝网上的元件太差!

网友A:
可能是元器件未经过挑选配对(特别是场管)或磁芯间隙问题。

网友B:
主要是磁芯线圈,气隙,还有MOS要用大芯片的正品货加大的散热片。。

网友C:
制作高频变压器看似简单实则不然。

网友D:
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不容易搞好的。

网友E:
不应有主回路20匝电感,压降大,磁芯截面不应小于1.5MM平方,场管耐压应大于200v。

网友F:
不是要双线并绕的么?要区分初级/次级,里/外层(最好能加绝缘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应有主回路20匝电感,压降大,磁芯截面不应小于1.5MM平方,场管耐压应大于200v。 ...

这个初级数根并绕,单线绕,3+3到10+10都试过!次级从90到满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