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高压芯片DC-DC 731071d3b7d28464c102d1a42b002a0a

楼主(2018-01-23):
客户要求做这样一个充电产品,条件如下,求推荐合适的芯片

输入DC10V~90V,输出DC5V,误差±1%

最大输出电流:3A

转换效率:最高96%

输出纹波:<30mV

网友A(点评):
需要同步整流了。好像最新一期《今日电子》封面广告就是这种IC

网友B:
这个输入输出条件做不到96%效率。能做到90%效率就不错了

楼主:
之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你看看中广芯源 试试,我要了样品,但是还没用

网友C:
XL7036,应该是最接近你的要求的了,不过还差得远。。

网友A:
LTC3703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C3703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C3703

网友D:
这个效率很难做得到。电流还要3A。

网友E:
极限条件,90V 入, 5V 出,3A ,效率 96%,这个想的有点多啊。

网友F:
MPS的电源芯片可以看看,MP9486A
不过要达到这种效率,比较难。我是MPS代理商技术销售。

网友G:
考虑LLC拓扑的DC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