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结束

楼主(2018-01-24):
(无正文)

网友A:
有支持告诉数据采集的FPGA啊  你可以直接用  另外 FPGA中还有FIFO 你可以做缓存用

网友B:
1、FPGA的处理速度500M差不多就到上限?
     1GHz 的 FPGA 很常见吧?!更高的也有。

2、1.6G ,到底是原始信号频率,还是数据波特率?没表述清楚。
     如果是原始频率,并串转换显然不行,属于掩耳盗铃。
     如果是后者,那还是有些方法的,比如楼上说的 FIFO 。

楼主(点评):
因为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就是指从外界接收1.6GHz模拟信号,然后整形成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