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温漂问题请教

楼主(2018-01-24):
大神们,
  想请教一下,想用普通的正负百分之一的贴片电阻用做精密分压电路中。比如将5V分成2.5V,用两个10K的0603,正负百分之一的电阻分压。查了下参数,温漂为正负100PPM/C。
问题:
1,在同一个环境下面,即两个分压电阻承受相同的温度,两电阻的温度效应相同,因此其比例是不会变化的把?
2,长期下来,电阻受潮,加上温度变化,两者比例可能会出现差异?
3,采用低温漂千分之一的电阻在防潮方面会不会也好点?
多谢啊!

网友A:
0、电阻分压首先要考虑负载效应,若负载输入阻抗极大再考虑其他。
1、温度系数相同时温度变化比例不变,故选用排阻分压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2、对湿度要求 可能是从电阻材料方面考虑 不同的材料、工艺 会有不同的特地
3、低温漂跟防潮搭不上关系吧,ps(精度与低温漂是两参数)

网友B:
首先说明你为什么要分压得到2.5V 不同的应用 或许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回答1:其比例变化与温度系数有关,如果一个电阻是+100ppm,一个是-100ppm,那比例变化就应该是按200ppm算了.
回答2:长期使用即使不受潮,电阻值也会变,请参考手册里的老化参数.
回答3:防潮性能与电阻的精度无关,与电阻的封装有关.裸露的电阻体受潮气影响要比密封的大,此外还与密封的材料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答1:其比例变化与温度系数有关,如果一个电阻是+100ppm,一个是-100ppm,那比例变化就应该是按200ppm算了.
...

多谢大神。
想再请教一下。我看了一款低温漂电阻,千分之一,50PPM的,规格书中貌似写的+-50PPM,难道电阻有可能朝两个方向漂动?

网友D:
防潮的话可以预先烘干然后用环氧树脂封胶,或者用0207封装大体积圆柱贴片,一般来说,15PPm 的电阻性价比比较好,也足够了,环氧树脂太啰嗦的话也可以涂PCB专用防水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想再请教一下。我看了一款低温漂电阻,千分之一,50PPM的,规格书中貌似写的+-50PPM,难道电 ...

当然了。都有可能。

网友E:
同一批次的同值电阻,一般而言,能抵消部分,好很多。但是这个是看运气而已。
多花点钱买好电阻才是正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想再请教一下。我看了一款低温漂电阻,千分之一,50PPM的,规格书中貌似写的+-50PPM,难道电 ...

是这样的.这个温度变化和很多因素有关,你想知道的话只能去学习电阻的生产流程已经各工序对品质的影响.

网友C:
有专门的孪生电阻是用来解决比例温飘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孪生电阻是用来解决比例温飘问题的.

多谢啊,
  请问有关键词么,我搜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啊,
  请问有关键词么,我搜一下看看。

caddock T912  T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