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功率放大电路问题!为什么集电极交流分量最大幅值为I c Q?

楼主(2018-01-24):
如下图所说

网友A:
从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看不清楚,可以看此图。此图截自《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看不清楚,可以看此图。此图截自《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 ...

icq不是q点那个值吗?但是交流的时候ic会按正弦变化的啊最大幅值怎么会是icq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q不是q点那个值吗?但是交流的时候ic会按正弦变化的啊最大幅值怎么会是icq  ...

Icq就是图中红色竖线长度。
交流变化范围,最小是零(即图中B点),最大是蓝色线长度。交流正幅度(正峰值)就是蓝色线长度减去红色线长度,交流负幅度(负峰值)就是零(B点)减去红色线长度。如果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成线性关系,那么蓝色线长度是红色线长度的二倍。

网友A:
帖子标题不合适。
这不是功率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需要讲究效率,而这种电阻电容耦合电路效率相当低。
另外,你的照片里面标题说得也不对:“为什么共射放大电路不宜用作功率放大电路”。事实上,多数功率放大电路是共射电路(或者共源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标题不合适。
这不是功率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需要讲究效率,而这种电阻电容耦合电路效率相当低。
另 ...

哈哈没留意,确实是 这是功放章节的引言 我下意识把它当功放了,谢谢你的回答,我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标题不合适。
这不是功率放大电路。功率放大电路需要讲究效率,而这种电阻电容耦合电路效率相当低。
另 ...

共射不是效率低么 就是波形很少失真 你说的应该是用在音响设备的较多是共射  但工控行业追求高效率 感觉不会怎么用共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q就是图中红色竖线长度。
交流变化范围,最小是零(即图中B点),最大是蓝色线长度。交流正幅度(正峰值) ...

你好,你提到的“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成线性关系”,这肯定指的是在放大区。那么如何推出蓝色线是红色线的二倍呢?
当设计的共射电路发生了饱和失真,那么应该是Q点设计过高造成。而我的电路中Q点依据的是管压降的中点原则,即管压降为vcc的一半,此时还是饱和失真的话会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之前的一个帖子:
三极管混频的疑问
https://bbs.21ic.com/icview-2407058-1-1.html?fromuid=2441538

为什么我的最终输出波形会发生饱和失真呢?
电路如下,详情麻烦转到我的帖子,帮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提到的“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成线性关系”,这肯定指的是在放大区。那么如何推出蓝色线是 ...

这种探究的精神我喜欢!如果实在弄不明白可以尝试先看看其他类似的知识,或者会恍然大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q就是图中红色竖线长度。
交流变化范围,最小是零(即图中B点),最大是蓝色线长度。交流正幅度(正峰值) ...

这样最大值也不是q点的icq啊 而是正半周时候的q1点的icq1 负半周时候的q2点icq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射不是效率低么 就是波形很少失真 你说的应该是用在音响设备的较多是共射  但工控行业追求高效率 感觉 ...

共射效率并不低。
效率高或者低,需要比较。共射电路显然只能和共集电极电路或者共基极电路相比较。共射电路与这两种电路相比较,效率并不低。三种电路,设计得当的话,效率相差很小。共射电路甚至要比另两种电路还高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提到的“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成线性关系”,这肯定指的是在放大区。那么如何推出蓝色线是 ...

“那么如何推出蓝色线是红色线的二倍呢?”
为使输出幅度达到最大,应该使三极管输入正弦交流电流幅度逐渐增加时同时发生切顶失真和切底失真。如果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是不变的,即可得出蓝色线长度是红色线的二倍,或者说Icq在交流输出变化范围的中点。

你的那个帖子,不是简单的放大电路,不能用这里的方法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最大值也不是q点的icq啊 而是正半周时候的q1点的icq1 负半周时候的q2点icq2 ...

注意图中交流摆幅并未达到最大。
输出摆动幅度达到最大,正向(集电极电流最大)应该达到蓝色线上面的端点,负向(集电极电流最小)应该达到图中B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图中交流摆幅并未达到最大。
输出摆动幅度达到最大,正向(集电极电流最大)应该达到蓝色线上面的端点 ...

是的,但你达到最大的时候也并不是icq。已经比icq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你达到最大的时候也并不是icq。已经比icq大了

该怎么说你呢?
交流和直流都没有分清楚。
Icq是直流,即4楼图中红色线上面端点,也就是Q点。
说“集电极交流分量”时,是在说交流。该交流电流的零点,就是Q点,就是红色线上面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说你呢?
交流和直流都没有分清楚。
Icq是直流,即4楼图中红色线上面端点,也就是Q点。

是啊 这个我知道,我的疑惑就是 既然交流电0点是q点icq 那么为什么交流电的峰值不应该大过o点?不是应该在波形的顶点么,峰值等于o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这个我知道,我的疑惑就是 既然交流电0点是q点icq 那么为什么交流电的峰值不应该大过o点?不是应该 ...

实际的电流是静态电流(直流)与交流电流的代数和,交流负载线只表示交流电流的动态范围。

网友D:
最大电流摆幅只能是静态电流,不然管子静态偏置电流和ac电流的负半周期叠加的总和为负电流 ,
而实际管子在总集电极电流为0就已经cutoff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这个我知道,我的疑惑就是 既然交流电0点是q点icq 那么为什么交流电的峰值不应该大过o点?不是应该 ...

看来,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是什么,你还没有弄清楚。
先把这两条线是怎么回事搞清楚再讨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是什么,你还没有弄清楚。
先把这两条线是怎么回事搞清楚再讨论吧。 ...

好的,先谢谢了。可能我理解不太清晰

网友E:
这个帖子能讨论成这样,我也是醉了!

要命的是5楼言论!
事实上,童诗白书上那个标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有人连功放的概念也是混沌的!本人早就说过,放大器的内涵意思是功率放大,输出功率大于输入就是功放,很显然,顶楼那个绝对可以是功放!我从来没看过,也没听过说某放大器因为效率低就不能叫功放了!童诗白那个措辞“不宜”很准确,意思说它是功放,但是不够好!

另外,楼主那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个最大功率输出问题,优化负载,电压电流Q点都是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能讨论成这样,我也是醉了!

要命的是5楼言论!

童老师的模电书确实用词很精确,听你这样一说,受益匪浅啊。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童老师的模电书确实用词很精确,听你这样一说,受益匪浅啊。谢谢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书中的“不宜”之意就是说此类电路不宜作为功放电路使用。请注意其书中关于功率放大器电路的内容和范例。

书中特意提到了那个(电容耦合)单管共射组态放大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功率放大器与此类放大器的区别,这是一个显著的对比。

网友G:
就个人理解,我觉得楼主可能没理解幅值这个概念。交流分量是正弦信号。楼主可以了解一下正弦信号的幅值、峰峰值等相关概念。
如果正弦信号幅值超过ICQ,输出信号会产生失真。

网友E:
引用 楼主:
童老师的模电书确实用词很精确,听你这样一说,受益匪浅啊。谢谢

那是,“不宜”和“不是”,意思差别大了去了!
这种电路最大效率是8.6%,效率低你也不能把人家户口取消了!

网友F:
引一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08830&extra=page%3D1&mobile=2

网友F:
谈论功率放大器却不谈效率的,基本属于没怎么学过。

楼主:
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的原因 我想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谈论功率放大器却不谈效率的,基本属于没怎么学过。

你铁哥们张大侠没怎么学过?人家说“不宜”,他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