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I2C总线 读取数据出现问题 求大神指导

楼主:
编译没有问题 但是按键k2 读取不出数据 但是检查了很久读取数据的函数没有问题。。。
代码有点多 望大神指导一下 有不规范指出望指正
//这是main.c
#include<reg51.h>
#include<i2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har num=0;
u8 pros[4];

sbit LSA=P2^2;                                                 //38译码器IO口连接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0;                                                  //独立按键管脚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delay(u16 i)                                          //延迟函数
{
   while(i--);
}

void Keypros()                                                         //按键的函数
{
   if(k1==0)
   {
      delay(100);
           if(k1==0)
                {
                   AT24c02Write(1,num);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0);
           if(k2==0)
                {
                  num=AT24c02Read(1);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
           if(k3==0)
                {
                 num++;
                 if(num>255)
                 {
                    num=0;
                 }
                }
                while(!k3);
          }

             if(k4==0)
   {
      delay(100);
           if(k4==0)
                {
                  num=0;
                }
                while(!k4);
          }
   }

void KeyDown()                                                                        //数码管动态显示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LSA=0;LSB=0;LSC=0;break;
           case(1):LSA=1;LSB=0;LSC=0;break;
           case(2):LSA=0;LSB=1;LSC=0;break;
           case(3):LSA=1;LSB=1;LSC=0;break;
          }
          P0=pros[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Dispros()
{
  pros[0]=smgduan[num/1000];
  pros[1]=smgduan[num%1000/100];
  pros[2]=smgduan[num%1000%100/10];
  pros[3]=smgduan[num%1000%100%10];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KeyDown();
    Dispros();
  }
}
//下面是i2c.c
#include<i2c.h>
void delay1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void I2cstart()                   //起始信号  下降沿
{
   SCL=1;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SDA=0;
   delay10us();
}

void i2cstop()                 //终止信号 上升沿
{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用I2c发送一个数据
{
  unsigned char a=0,b=0;

  for(a=0;a<8;a++)
  {

          SDA=dat>>7;
          dat=dat<<1;
           SCL=1;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
  {
      b++;
          if(b>200)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用i2c读取一个数据
{
    unsigned char a=0,dat=0;
        SDA=1;
    delay10us();
        for(a=0;a<8;a++)
        {

           dat<<=1;
           dat|=SDA;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return dat;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给at24c02写入一个数据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发送写入器件的地址
   I2cSendByte(addr);                                            //发送器件内储存数据的地址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2cstop();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dat-addr                                从at24c02读取一个数据
{
   unsigned char num;
   I2cstart();                                   //起始型号
   I2cSendByte(0xa0);                   //发送写入器件的地址
   I2cSendByte(addr);                   //发送写入器件内数据的地址
   I2cstart();                                   //反向读取
   I2cSendByte(0xa1);                   //发送所要读取器件的地址
   num=I2cReadByte();                 //(dat)-()
   i2cstop();
   return num;
}

//下面是I2C.H
#ifndef _I2C_H_
#define _I2C_H_
#include<reg51.h>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void I2cstart();  //起始信号
void i2cstop();          //终止信号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用i2c发送一个数据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endif

楼主(2018-01-24):
这是按下k2读取到的数字

网友A:
参考i2c封装代码,方便移动到不同单片机。http://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878211

网友B:
希望楼主可以分布来找问题,看看到底是显示出问题呢?还是按键反应出问题呢?还是I2C通信的问题的,只保留一部分代码去调试问题吧。

网友C:
读操作都没有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网友D:
建议单独调试iic,调试没问题再和按键等其他代码整合。

网友E:
84行改为:P0=pros[3-i];

网友F(2019-04-25):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也是,不管输入什么,按下k2数据始终为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