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 PMOS做开关的电流方向可以从D到S吗?

楼主(2018-01-24):
图上VIN是从D流向S的,但是这样体二极管就会导通了,无法关断。ms里搭了一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请教前辈这是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A:
PMOS做开关的电流方向可以从D到S吗?

可以。

谢谢前辈!

网友B:
pmos应该只是极性保护的作用,如果那两个电容是无极性的话。

两个电容是无极性的,PMOS应该就是极性保护,感谢!

网友C:
同楼上的。
1、可以DS或SD流动。
2、极性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mos应该只是极性保护的作用,如果那两个电容是无极性的话。

你好,极性保护是什么意思呢?还有,这个pmos管体二极管导通,无法关断,那还要G极的“VING”干嘛呢?一插上USB,PMOS管就靠体二极管导通了呀。请指导,谢谢!

网友E:
导通以后就不分方向了,哪里电压低就往哪里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极性保护是什么意思呢?还有,这个pmos管体二极管导通,无法关断,那还要G极的“VING”干嘛呢?一插 ...

刚好昨天在论坛上看到个帖子,有详细讲解,https://bbs.21ic.com/icview-2404946-1-1.html
楼主这个VING,可以理解是VIN_G,可能是什么输入地之类的,这个要问楼主才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极性保护是什么意思呢?还有,这个pmos管体二极管导通,无法关断,那还要G极的“VING”干嘛呢?一插 ...

极性保护就是防止输入电源的正负极接反。
这个PMOS管就是当做二极管来用的。输入电源的极性正确的时候,PMOS管的体二极管就导通,PMOS管不需要关断,也不应该关断。但压降不可避免,将VING拉低以后PMOS管导通,将压降降到最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好昨天在论坛上看到个帖子,有详细讲解,https://bbs.21ic.com/icview-2404946-1-1.html
楼主这个VING ...

好的,谢谢!

网友G: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