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产品所用电容需要用什么精度?

楼主(2018-01-24):
比如电阻,一般5%的用来限流,1%用来分压采样,目前我看到电容常用的有20%、10%、5%精度的,那分别在那种场合下适用呢?

网友A:
其实这个可以通过计算来决定。比如根据电容精度的上下限来计算是否满足应用要求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想知道有这方面的经验,大致估算吗?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C:
不清楚呢,用到的电容退藕比较多,存储能量的可以用0.5cu^2这个大概算下

网友D:
根据用途选择。一般而言,谐振电路、振荡电路等的要求较高,滤波器等次之,耦合、滤波、去耦等要求则较低。

网友E:
这种问题能一概而论吗?

网友F:
要看你应用的实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