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S定位时间取决于哪些因素

楼主(2018-01-24):
我最近搞GPS,用的是YYW_M203C,定位时间需要几分钟。
老大说太长了。我想请问,GPS定位时间取决于哪些因素,
或者说怎么才能缩短GPS定位时间?谢谢

网友A:
加电池最简单,通过网络下载星历最快

网友B:
貌似手机也是挺慢的,应该正常吧,听说北斗速度快

网友C:
应该是接受卫星的数量。

网友C:
可以通过提供的软件查看接受到几颗卫星

网友D:
應該與衛星的數量和訊號强度有關。如果是在室内幾乎很難接受到GPS訊號,最多能搜索到3個GPS衛星,而且强度很低,幾乎獲取不到地理位置和時間。如果放到室外或窗子附近,效果會很不錯。

网友E:
赞成楼上说的,和信号强弱,接收到的卫星数量有关的哦

楼主:
今天去室外测了下,有两分多钟,还是太慢。

网友F:
有道理,跟技术无关,信号弱,没法。

网友G:
跟GPS定位器供电芯片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源IC;

网友H:
1,初始坐标误差,GPS使用递归算法,初始值误差越小定位越快.
2,卫星与GPS组成的立体空间体积越大越快. 这样计算误差小,收敛也快
3,信噪比

网友I:
涉及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有天气  射频线路 天线,推荐一款GU620 买回去测试一下   基本上30S左右

网友J:
GPS用的什么算法计算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