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单火线方案多处不理解

楼主:
如图是PI电源公司单火线一个方案,有许多疑惑不懂。1:图中将L即火线当成系统的参考地,不明白这么做什么作用。

2:图中MOS管耐压只有30V,为何能接在L线上。
3:手册上说继电器不闭合时,电源模块工作产生5V给LDO降压到3.3V。继电器闭合时候由L经D7在经过D9,R11产生12V给LDO。是图上V1=12V,那V2=?12+0.7V?因为VR1稳压管的原因?就这样就能取到12V的电了?

4:最不明白的是,是继电器导通?然后再用图中的U2运放延时让MOS管导通?整个的流程我看的懵。尤其是如何用U2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延时,又是怎么样的流程让mos管开和关的。手册上说的是运算放大器U2电路模块控制Q2切换,以便通过一旦超过由VR1 + 3.3V设置的阈值使MOSFET完全导通而实现低功耗。通过调整R-C电路R10和C10,调整C8,以及在由Q7,R14,R41,R42和R43组成的输入上使用滞后,将ON持续时间设置为大约10 ms。可是我没理解到。。。。。。
本人小菜**,看了很久,太多点不明白,有望大侠们,不嫌弃有耐心的指导,或者讨论讨论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8-01-24):
PI电源公司单火线方案?  有完整的文档吗?

网友B:
无线遥控开关、单火线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电源公司单火线方案?  有完整的文档吗?

我有图片的,一个原理图然后是一些英文解释。也是我在网上找的,PI官网应该有完整的手册,我这是网上的图片资料。

楼主:
t大侠,你这些我都有多有少看过,这些对于单火线初步理解都很有帮助,但是对于实际的案例,尤其是其中模拟电路的原理都没有涉及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图片的,一个原理图然后是一些英文解释。也是我在网上找的,PI官网应该有完整的手册,我这是网上的图 ...

你这个图不全,不好分析。另外,最好想办法找到PI的原版资料,那个才全,才好分析。

网友A:
看看T版提供的“单火线模块PI-3V3-B4.pdf”和 “单火线专用PI-3V3-B4系列电源模块规格书.pdf”,名字很坑啊!---跟PI有什么关系?里面用了PI的器件?
看了半天,发现自己鲁莽了!此PI非彼PI.

网友C:
最简单最原始最便宜的那种声光控的开关,不也是这样所谓的单火线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T版提供的“单火线模块PI-3V3-B4.pdf”和 “单火线专用PI-3V3-B4系列电源模块规格书.pdf”,名字很坑啊 ...

那个是别家专门用的单火线电源。。都被集成在一个塑胶盒里,2个没什么关系

楼主:
全图奉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别家专门用的单火线电源。。都被集成在一个塑胶盒里,2个没什么关系 ...

是我鲁莽了!

那你楼主位的帖子里的PI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不全,不好分析。另外,最好想办法找到PI的原版资料,那个才全,才好分析。 ...

已经奉上了,不过我也感觉分析来也还是我之前发的,那个图才是关键的部分啊。。。

网友D(点评):
zhou574214354,你的那个图是在哪里弄到的啊?太不清楚了。求分享,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最原始最便宜的那种声光控的开关,不也是这样所谓的单火线的么。。。。。 ...

关键是我不知道这个图的电路原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不知道这个图的电路原理啊

百度一下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一大把........

那些将单火线的百度上的我都看了,没有讲MOS管加继电器如何取电,如何控制MOS管的

网友E:
看你可怜,也没有功夫去看那英文资料,胡乱写了一些,供参考。
1、D14/D13给磁保持继电器电路供电,Q5/Q4是吸合和释放的驱动电路,RL1是磁保持继电器,只在开关瞬间耗电。
2、当磁保持继电器断开时:
  当L负N正时,N经过LED等负载,通过D3等器件,给C2充电,U1等开关电源工作,输出各路电压。
  当L正N负时,由于D3隔离,无电流回路。
3、当磁保持继电器吸合时:
  当L负N正时:
    电压较低时,Q2不导通,N经过负载、继电器触点、D7,提供电源。也就是说,控制电源在市电过零点附近从市电取电。此时负载电流很小。
    电压高于一定程度,VR1导通,U2正输入比负输入电压高,U2输出高电平,Q2导通,负载得到完整的电压。
  当L正N负时:
    L通过D18(肖特基二极管,比Q2内的寄生二极管压降低)、继电器触点、负载,回到N,负载得到完整的电压。
4、几个电源:
   运放电源、磁保持继电器电源、开关电源输出电源、MCU电源。

网友E:
说实在的,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很差,分析电路的能力很差。软件的水平比以前的学生高,硬件普遍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的,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很差,分析电路的能力很差。软件的水平比以前的学生高, ...

硬件要用钱堆,还有就是现在芯片做的太好了,没有硬件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可怜,也没有功夫去看那英文资料,胡乱写了一些,供参考。
1、D14/D13给磁保持继电器电路供电,Q5/Q4是 ...

多谢前辈指点。
1:关于继电器那部分我看过手册,知道该磁保持继电器10ms后就可以锁住了。
2:当继电器断开时,通过D1(我想你是打错成D3了)半波整流给电源模块。
3:继电器闭合时,这里我的问题最多。
就是当L负,N正时。我之前很不理解这个D18就是MOS管上并联的二极管怎么能够耐压住220V,现在我也理解了,反向的电压一旦超过稳压值,也就十几V,MOS管就被导通了。
还有就是这个LM321之前我老认为是运放的作用,没想到就是个比较器。
但是现在我还有看不懂几个问题,就是火线为啥要当系统参考点,不危险吗?比较器输出端三极管那部分的电路没都看懂。
确实自己的基本功差。多谢大侠之前耐心查看我的问题,还有做出的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
1:关于继电器那部分我看过手册,知道该磁保持继电器10ms后就可以锁住了。
2:当继电器断 ...

D1不是打字打错,是眼神不好,图片本来就模糊。

单火线,顾名思义,就一根火线,你不把火线作为参考点,还能有别的办法,就不是单火线了。

网友G:
关键是思路了,断态没什么可说,一个高效率的开关电源。通态:在正弦波上升到一定值之内,给电容充电,充够了,不再充。

我觉得,单火线是逼不得已的方案,有条件还是多来条线吧,省事。单火线无法驱动大电流负载。

网友H(2018-05-05):
此为重复贴子,原贴:https://bbs.21ic.com/icview-2408756-1-1.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看看T版提供的“单火线模块PI-3V3-B4.pdf”和 “单火线专用PI-3V3-B4系列电源模块规格书.pdf”,名字很坑啊 ...

老兄,你不是鲁莽了,简直是无知! PI公司的型号就是“PI”开头?! 其他公司就不能用“PI”这两个字母?!

欢迎技术方面的交流讨论,拒绝恶意中伤!!

网友J(2019-03-23):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的,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很差,分析电路的能力很差。软件的水平比以前的学生高, ...

软件较硬件容易多了,现在的孩子们都很“聪明”避难就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