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伴热带如何选择它的功率及长度

楼主(2018-01-24):
  电伴热带选型时,需要确定它的功率及使用需要的长度。需要根据散热量及维持温度选择相应系列的电伴热带,其电伴热带最高维持温度必须高于介质维持温度。单位长度散热量小于或等于电热额定功率时,电伴热带长度等于管道长度乘以1.2的未预见系数。单位长度热损失大于电伴热带额定功率时(1ip比值大于1时),用标准集团提供的以下方法修正:

  (1) 采用2条或更多条的平行电伴热带敷设,电伴热带长度为管道长度×根数。

  (2) 采用缠绕法敷设,根据散热量与电伴热带功率的比值,查管道电伴热带缠绕安装图得到卷绕的螺距,并按此敷设。电伴热带长度为管道长度×比值(安装空间比较紧张的场合不宜采用此法)。

  (3) 增加绝热层材料的厚度或选用导热系数较低的绝热材料。

  (4) 根据各个管道附件所需增加的伴热带长度之和,再加上被伴热管道的电伴热带长度,其总和即为整个系统所需电伴热带的总长度。

  其次在选择好伴热带的种类后,需伴热带的输出功率。伴热带的输出功率大于等于管道热损失即可满足维温要求。简单讲用每米热损失除以每米伴热线的输出功率即是需要的敷设比例(自调控线的输出功率取要求维持温度点的功率值。)一般平行于管道敷设于管道斜下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