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单火线方案不理解

楼主(2018-01-24):
如图是PI电源公司单火线一个方案,有许多疑惑不懂。1:图中将L即火线当成系统的参考地,不明白这么做什么作用。

2:图中MOS管耐压只有30V,为何能接在L线上。
3:手册上说继电器不闭合时,电源模块工作产生5V给LDO降压到3.3V。继电器闭合时候由L经D7在经过D9,R11产生12V给LDO。是图上V1=12V,那V2=?12+0.7V?因为VR1稳压管的原因?就这样就能取到12V的电了?

4:最不明白的是,是继电器导通?然后再用图中的U2运放延时让MOS管导通?整个的流程我看的懵。尤其是如何用U2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延时,又是怎么样的流程让mos管开和关的。手册上说的是运算放大器U2电路模块控制Q2切换,以便通过一旦超过由VR1 + 3.3V设置的阈值使MOSFET完全导通而实现低功耗。通过调整R-C电路R10和C10,调整C8,以及在由Q7,R14,R41,R42和R43组成的输入上使用滞后,将ON持续时间设置为大约10 ms。可是我没理解到。。。。。。
本人小菜**,看了很久,太多点不明白,有望大侠们,不嫌弃有耐心的指导,或者讨论讨论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世强推出的方案吧,太复杂,不建议用

网友B:
1、单火开关板上只有火线没有零线,所以只能有火线当参考地。
2、MOS管S极接的是地,D极电压是稳压管12V加上D7的压降,所以这么接没问题。
3、V2电压是变化的,稳压管击穿电流I和R10乘积等于V2。取到的电压确实是稳压管取到的,因为MOS管断开时零线经过负载通过VR1和R10到火线,所以稳压管功率要求比较高。
4、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电压是3.3V,只有当正向输入端电压V2大于3.3V时(也就是V1大于12+3.3V)比较器才输出高电平控制Q7和Q2导通,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电压变为0。此时零线直接通过MOS管到火线,VR1被短路V1=0V,由于比较器正向输入端C10电压不能突变,而且反向输入端电压变为0V,所以比较器一直输出高电平知道C10电被放完,Q2,Q7截止,VR1又可以取电,继续下一个取电周期。
只是个人看法,有错误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单火开关板上只有火线没有零线,所以只能有火线当参考地。
2、MOS管S极接的是地,D极电压是稳压管12V加 ...

大侠 在问下,那个三极管基极串联一个100K的电阻,那个三极管能导通吗?。。

楼主(2018-03-14):
引用 网友B:
1、单火开关板上只有火线没有零线,所以只能有火线当参考地。
2、MOS管S极接的是地,D极电压是稳压管12V加 ...

请问那个R11,就是那个LDO输入端的47R电阻有啥用?本来电流就紧张,还要限流?还是那个电阻和后面的C12电容组成RC滤波?要滤波吗?

网友C:
专业单火线取电解决方案提供商: 东莞市迅迪电子有限公司

拒绝“鬼火”,远离闪烁,稳定可靠是王道!
             迅迪电子智能开关单火线方案可根据驱动方式不同分为三种方案:
        1)可控硅方案(3-300W)
        2)通用继电器方案(3-3000W)
        3)磁保持继电器方案(3-3000W)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R11,就是那个LDO输入端的47R电阻有啥用?本来电流就紧张,还要限流?还是那个电阻和后面的C12电 ...

LDO的输入端有大电容,这个电阻是保证电路在上电瞬间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冲击电流。等电路稳定工作了这个电阻就没啥用了。这个电阻上会有一些压降,但是对后面的LDO来说,从12V降到3.3V跟从10V降到3.3V,没啥区别,所以电阻不会影响电路的输出能力

网友E(2018-05-05):
引用 网友A:
世强推出的方案吧,太复杂,不建议用

而且5W的灯都闪的厉害!不成熟的方案也推出来,实验小白鼠呀,一点都不负责任,简直是浪费时间浪费感情!

网友F(2019-01-15):
有完整图吗,也想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G(2020-06-08):
这是PI电源公司推出单火线一个方案,这个方案长时间工作也不稳定,对小功率LED灯支持不好,无法批量生产。这是工程师在实验室的产品。物料成本也很高。
以前批量用过两种单火线模块性价比很高。

MP-6V-04S 大功率单火取电模块手册V4.1.pdf

网友H:
单火开关板上只有火线没有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