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电感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楼主(2018-01-24):
(1)标称电感量

标称电感量是反映电感线圈自感应能力的物理量。电感量的大小与线圈的形状、结构和材料有关。实际的电感量常用“mH”, “pH”作单位。换算方式是[ H=I×tO'mn≡l×to'uH。电感一般有直标法和色标法,色标法与电阻类似。例如,棕、黑、金、金表示1pH(误差5%)的电感。电感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线圈的直径、匝数及有无铁磁心等。电感线圈的用途不同,所需的电感量也不同。如在高频电路中,线圈的电感量一般为0.I uH~lO m H。

(2)品质因数

品质因数用来表示线圈损耗的大小,高频线圈的品质因数通常为50~300。电感线圈中,存储能量与消耗能量的比值称为品质因数,也称g值,具体表现为线圈的感抗(砒)与线圈的损耗电阻(R)的比值g=cDL/R。

为了提高线圈的品质因数,可以采用镀银铜线,以减小高频电阻;用多股的绝缘线代替具有同样总截面的单股线,以减小集肤效应;采用介质损耗小的高频瓷作为骨架,以减小介质的损耗。虽然采用磁心增加了其损耗,但可以大大减少线圈的匝数,从而减小导线的直流电阻,提高线圈的品质因数值。

金籁科技一体成型电感

金籁科技一体成型电感

(3)固有电容

电感线圈的分布电容是指线圈的匝数之间形成的电容效应。线圈绕组的匝与匝之间存在着分布电容,多层绕组层与层之问,也都存在着分布电容。这些分布电容可以等效成一个与线圈并联的电容C。,实际上是由L,R和C。组成的并联谐振电路。

(4)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是指电感器正常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若工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则电感器会因发热而改变参数,严重时会烧毁。

本文由好电感 金籁造的金籁科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