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现在有一个正负500mv 10MHz左右的矩形波信号,想整成0-3.3V输出

楼主(2018-01-24):
现在有一个一个正负500mv 10MHz左右的矩形波信号,想整成0-3.3V输出,上升下降时间最好一致,差太多解码出来信息就不对了,我现在用了一个LVDS 高速差分接收器,信号整出来上升沿下降沿都还不错,但是就是有点贵,要3-4元,求推荐好的电路或者器件,成本越低越好,做产品的。

网友A:
只少要增益带宽500M的电流反馈运放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少要增益带宽500M的电流反馈运放才行。

你好,为什么要用电流反馈运放呢?用我们平时讲的电压反馈运放不可以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C:
这本来是个比较器擅长的功能. 不过这个频率有点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为什么要用电流反馈运放呢?用我们平时讲的电压反馈运放不可以吗?请指导,谢谢! ...

电流反馈运放的带宽跟增益关糸不大,也就是说不管增益多大,带宽基本不变。电压反馈运放随增益增加而降低。

一个运放太贵了 我现在这个两三块都很贵

网友D:
用高速比较器吧,设计最简单。
如果用高速比较器放大,运放带宽要250MHz以上,后面还是需要一级整形才可以,要不然边沿毛刺大

网友E:
用一个有源钳位电路,其实功能类似于比较器,我觉得电压型的运放也可以使用,因为你这里面只考虑0dB就可以了。所以运放应该也比较好选,这样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速比较器吧,设计最简单。
如果用高速比较器放大,运放带宽要250MHz以上,后面还是需要一级整形才可以 ...

但是成本太大啊  用不起  成本最好控制在几毛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成本太大啊  用不起  成本最好控制在几毛钱

几毛钱那比较难搞!
试试用三极管放大+小逻辑整形吧,小逻辑三四毛吧,速度高点的三极管也不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高速比较器吧,设计最简单。
如果用高速比较器放大,运放带宽要250MHz以上,后面还是需要一级整形才可以 ...

比较器选型要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比较器选型要考虑哪些参数?

主要是Propagation delay和Rise tim\Fall time,即传播延迟时间和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Propagation delay和Rise tim\Fall time,即传播延迟时间和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

针对楼主的信号,这2个参数该选多少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针对楼主的信号,这2个参数该选多少为好?

楼主信号周期是100nS,半周就是50ns,那就要选择传播延时10ns内、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在12ns以内的参数比较合适。

网友B:
这个频率用高速比较器是可以的。价格估计超出楼主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用高速比较器是可以的。价格估计超出楼主预算了。

对啊  一个高速运放成本太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流反馈运放的带宽跟增益关糸不大,也就是说不管增益多大,带宽基本不变。电压反馈运放随增益增加而降低 ...

高速运放都不便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高速运放都不便宜啊!还有一种方法,用分立器件做,做成共集共基型电路,可大幅提高带宽。这样考验工程师的模拟电路功力了。参考<<实用模拟电路设计>>,的BJT高级电路设计技术章节。多级高速电路放大电路

网友I:
用高速比较器吧

网友J:
用RS485收发器,应该可以,普通的MAX3845,输入+-100mV就可以了,但工作频率只有9MHZ左右,有50MH工作频率的RS485收发器,但本人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RS485收发器,应该可以,普通的MAX3845,输入+-100mV就可以了,但工作频率只有9MHZ左右,有50MH工作频率 ...

看一下  谢谢

网友K: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L:
一片普通的单稳触发器或者施密特反相器,加简单阻容就可以解决,几毛钱的事情。
  楼主功底好的话可以参考收音机的检波电路,几分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电流反馈运放的带宽跟增益关糸不大,也就是说不管增益多大,带宽基本不变。电压反馈运放随增益增加而降低 ...

既然关系不大,为何这类op还有增益带宽积这个参数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既然关系不大,为何这类op还有增益带宽积这个参数呢?

”为何这类op还有增益带宽积这个参数呢?“

没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只少要增益带宽500M的电流反馈运放才行。

请问这位前辈说的是增益带宽积吗?@maychang

网友O:
楼主正在用的型号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