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在BOD电压附近不停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8-01-24):
设置了BOD电压为2.7V,并把BOD的RESET使能。实测发现,在2.6V时系统关闭,在2.8V时系统正常运行。但是,在2.7V电压附近,系统会不断的重启,有时候系统运行1-2秒,然后又重启。重启后读BORF(欠压复位标志)为1,说明确实是BOD引起的复位。

如果不使能BOD的RESET,低于2.7V时(比如2.6V、2.5V)系统又不会关闭。

如果在BOD电压附近会不断重启的话,会更加导致系统不稳定,这不有违BOD的初衷吗?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用电池供电的吧?

楼主:
用调压电源供的电

网友B:
你这电源太不稳定了。你别用欠压复位啊,你用欠压中断功能,进入中断后,调用休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