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隔离的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大神们

楼主(2018-01-24):
最近。小弟我在跟老师去完成电赛时候的作品,三相逆变器,用STM32输出SPWM,然后接IR2110驱动H桥的逆变电路,我明白,需要在32和IR2110之间加一级隔离电路,搞了好久的光耦隔离电路(主要用的是PC817)还是没解决,后来想到了之前做飞思卡尔的MOS驱动电机的时候用的是74HC244D做的隔离,我想问问呢,同样是隔离电路,有什么区别吗?望大神赐教

网友A:
74HC244D并不能如光耦一样地隔离,其输入和输出之间是有电气联系的。

网友B:
analog devices 有多款磁隔离芯片,找找看有合适的没。

网友C:
主要是没有用对料,还是出于成本的考量,还是别的因素,在传输高速数字信号方面,线性光耦是不合适的,要用数字光耦,应是输出的电容太大吧,出于低价的工艺导致。用了线性光耦,输出方波变成锯齿波了,且幅值变小的,无波识别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244D并不能如光耦一样地隔离,其输入和输出之间是有电气联系的。

之前在智能车上就使用的244做单片机和驱动板之间的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没有用对料,还是出于成本的考量,还是别的因素,在传输高速数字信号方面,线性光耦是不合适的,要用 ...

我觉得利用32输出SPWM波不算是高速的数字信号吧,PC817的工作点有点难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利用32输出SPWM波不算是高速的数字信号吧,PC817的工作点有点难找

示波器看输出信号,就能看出问题。

网友D:
PC817不合适的,会造成波形失真。

楼主(2018-06-21):
引用 网友D:
PC817不合适的,会造成波形失真。

哦哦,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