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电阻和耐压有啥关系?

楼主(2018-01-24):
导通电阻越大的管子,耐压就越低?

网友A:
本来是无关的两个特性
但由于工艺方面的限制, 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存在, 特别是对于相同封装的管子

网友B:
应该是导通电阻大的耐压高吧,工艺的问题

网友C:
应该说耐压越高的MOS管,导通电阻越大。

网友D:
通常是反过来的,同种工艺相同面积下,耐压越高内阻越大

网友E:
楼主啊,友情提醒:
不是“
导通电阻越大的管子,耐压就越低?”
而是 耐压越高,导通电阻越大

网友E:
mos管子朕用了几万个了,我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耐压越高的MOS管,导通电阻越大。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因为工艺问题所造成的特性吗?
好像电流越大的管子,输入电容ciss 也是越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因为工艺问题所造成的特性吗?
好像电流越大的管子,输入电容ciss 也是越大? ...

好像电流越大的管子,输入电容ciss 也是越大?

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因为工艺问题所造成的特性吗?
好像电流越大的管子,输入电容ciss 也是越大? ...

大功率管CISS大,小功率管CISS小。

网友G(2019-03-19):
作为卖MOS的人来说,相同工艺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耐压越高,内阻越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