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8-01-25):
功率放大器和功率放大不是一回事,如同振荡器和振荡并不是一个概念。

此外,功率放大器也未必总是处于功率放大状态下,功率放大器只是说一类具有一定的功率放大能力且有适当的相关指标(譬如效率)的电路。显然,功率增益(能力)和效率是功率放大器的主要技术特征指标。

网友A:
功率增益与能源效率是二个不同的指标,不相交错。在满功率下,D类功放与模拟线性功放比就有效率上的架构上的优势。更何况用在射频方面上的E类功放。

楼主:
关于功率放大器(PA),作为对比,可以看看低噪声放大器(LNA)。这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放大器。

楼主:
由此可见,不能说功率增益大于一的就是功率放大器,如同不能说振荡就是振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增益与能源效率是二个不同的指标,不相交错。在满功率下,D类功放与模拟线性功放比就有效率上的架构上 ...

此贴是由于基本概念不清导致的,证据是楼主用了20多年的维基百科:

为了给铁哥们洗地,不惜自己发明创造个新定义!倘若学术界人人都可以对既有术语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而且是随心所欲的那种,岂不全乱套啦?

网友C:
    瞎定义自以为是老毛病又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瞎定义自以为是老毛病又犯了?

首帖HWM说的是“功率放大器”“功率”在这里是定语,“功率放大器”应该是“放大器”的一个真子集。
5楼贴出的维基百科截图,可曾谈到“功率放大器”?那段**通篇都是在谈 amplifierelectronic amplifier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帖HWM说的是“功率放大器”。“功率”在这里是定语,“功率放大器”应该是“放大器”的一个真子集。
5楼 ...

功率放大器是放大器的一个子集,那么放大器所具有的特性(功率放大),其真子集该不该有?

弄这些学术问题你可能脑筋转不过来,举个例子:黑人是人的一个真子集,那么人所具有的特征(有鼻子有眼有腿),其真子集有没有?

网友A:
世上有没有电流放大器,失真要小,可带比较重的负载。这样的放大器也叫功率放大器。按传统的负载,低阻大电流的特性,恒压可输出大电流的放大器叫功率放大器,在高阻高电压的也叫功率放大器,本来功率放大器没有严格的定义,对电压源来说,内阻低(意味可输出大电流(负载需求)),对电流源来说,电流源可输出大动态的高压,负载决定输出电压,也可叫功率放大器。

网友A:
也可以说,传统的功率放大器,叫大功率输出电压源,反之大功率输出电流源。也成立。且二者源是被输入线性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说,传统的功率放大器,叫大功率输出电压源,反之大功率输出电流源。也成立。且二者源是被输入线性可 ...

我说得已经很明确了:

“功率增益(能力)和效率是功率放大器的主要技术特征指标。”

另外,我还提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放大器——“PA”和“LNA”。

功率放大器,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类的书中都会用至少一章的篇幅论述。学过相关内容的都该知道其指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得已经很明确了:

“功率增益(能力)和效率是功率放大器的主要技术特征指标。”

在谢嘉奎主编的《电子线路》各版中,甚至用两章的篇幅论述功率放大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说,传统的功率放大器,叫大功率输出电压源,反之大功率输出电流源。也成立。且二者源是被输入线性可 ...

看看各比较通用的教材是怎么说的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
强调两点:最大输出功率和转换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说,传统的功率放大器,叫大功率输出电压源,反之大功率输出电流源。也成立。且二者源是被输入线性可 ...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共4点。前2点与前帖相同,增加了非线性失真和散热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说,传统的功率放大器,叫大功率输出电压源,反之大功率输出电流源。也成立。且二者源是被输入线性可 ...

“高效率地输出尽可能大且失真在允许范围内的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说,传统的功率放大器,叫大功率输出电压源,反之大功率输出电流源。也成立。且二者源是被输入线性可 ...

以上三位,均指出“从能量控制和转换的角度看,功率放大电路与其它放大电路在本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

网友B:
本贴抬杠点是有人用指标来做定义!

后面就配合着拼命截图来证明,功率放大器有这个指标!!!

当然了,上面楼层这最后一句圆场圆的好啊,没有根本的区别,意思是大家说的都对,于是都有面子了,皆大欢喜!

网友D:
内涵和外延都分不清楚,谈什么“学术问题”、“人所具有的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共4点。前2点与前帖相同,增加了非线性失真和散热问题。
...

“增加了非线性失真和散热问题。”

“散热问题”本质上还是与效率有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增加了非线性失真和散热问题。”

“散热问题”本质上还是与效率有关。

那是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