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多通道检测问题

楼主(2018-01-25):
芯片是103ZGT6,在设置多通道检测ADC,采用的是DMA方式,但是出现同一个通道,同一个电压值但是AD结果相差较大,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A:
?什么相差较大,跟实际电压相差较大?

网友B:
必须先初始化DMA后再初始化ADC,否则数据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