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为什么RTC选择LSE后就不工作了

楼主(2018-01-25):
se, RTC, rc, LSI, ck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SE   /* 选择LSE  */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SI  // LSI 也可以
                                //

#define BKP_VALUE    0x32F0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ure;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ure;
RTC_AlarmTypeDef  RTC_AlarmStructure;

__IO uint32_t AsynchPrediv = 0, SynchPrediv = 0;//同步分频值和非同步分频值

//void RTC_Init()
//{
// if(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BKP_VALUE)
// {
//   RTC_Config();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RTC peripheral by selecting the clock sour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TC_Config(void)
{
   /* 使能 PWR 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允许访问RTC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I)  /* 当使用LSI 作为 RTC 时钟源*/
/* The RTC Clock may varies due to LSI frequency dispersion. */
  /* 使能 LSI 振荡 */
  RCC_LSICmd(ENABLE);

  /* 等待到 LSI 预备*/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

  /* 把RTC 时钟源配置为LSI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 定襎同步分频值和异步分频值 */
  SynchPrediv  = 0x18F;
  AsynchPrediv = 0x63;

#el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E) /* 当使用LSE 最为 RTC 时钟源 */
  /*使能 LSE 振荡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等待 LSE 预备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 把RTC 时钟源配置为使用LS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定襎同步分频值和异步分频值 */
  SynchPrediv  = 0x18F;
  AsynchPrediv = 0x63

#else
  #error Please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inside the main.c file
#endif /* RTC_CLOCK_SOURCE_LSI */

  /* 使能RTC时钟 */
  RCC_RTCCLKCmd(ENABLE);

  /* 等待 RTC APB 寄存器同步 */
  RTC_WaitForSynchro();
}

网友A:
是不是LSE外部低频晶振没有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SE外部低频晶振没有起振?

起振了,但是刚才我用示波器看8M的晶振没起振

网友B:
那就是晶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晶振电路的问题。

解决了 stm32f030 使用LSI掉电使用后备电池不能走时。要改用LSE要系统全掉电并重启,否则LSE无法就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stm32f030 使用LSI掉电使用后备电池不能走时。要改用LSE要系统全掉电并重启,否则LSE无法就绪。 ...

那就是RTC使用的时钟是LSE的。

网友D(2023-04-14):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RTC使用的时钟是LSE的。

意思是说电池也得断一下电?

网友E:
应该是晶振电路的问题

网友F:
要全部断电重启吧

网友G:
晶振电路的问题。

网友H:
解决了 stm32f030 使用LSI掉电使用后备电池不能走时。

网友I:
要改用LSE要系统全掉电并重启

网友H:
嗯,否则LSE无法就绪

网友J:
那就是RTC使用的时钟是LSE的。

网友H:
意思是说电池也得断一下电?

网友K(2024-06-06):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L: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M: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N: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O: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P: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Q: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R: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S: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T: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U(2024-08-16):
LSE晶振未起振?

网友V:
可能没有正确设置LSE作为RTC的时钟源,或者相关的初始化代码存在错误。

网友W:
如果RTC和LSE晶振的电源不稳定或供电不足,也可能导致RTC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X:
硬件兼容性问题?

网友Y:
检查是否有其他电子设备或信号源对LSE晶振产生干扰。

网友Z:
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AA:
确保在使用LSE作为RTC时钟源时,RTC的备用电源正常工作。LSE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依赖备用电池,即使主电源断电时也能保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