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脉冲变压器驱动IGBT的若干问题

楼主:
以前经常用脉冲变压器驱动可控硅,可最近发现居然也能用脉冲变压器驱动IGBT,感觉很不可思议。由于还没有电路板可以实测,所以先探讨一下,有经验的老师可以给些指点。
1    可控硅之所以能用脉冲变驱动,是因为可控硅是电流型驱动的,可是IGBT是电压型驱动,要求门极电平信号基本是一个直流电平,这种情况下,脉冲变怎么可能满足呢?
2    驱动可控硅的脉冲变跟驱动IGBT的脉冲变从原理上讲,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3    假如说,我想用一个长时间的高电平来驱动这个脉冲变(在满足脉冲变的积分参数的前提下),是否可行?比如说,我想输出一个连续时间长达10ms的高电平给原边侧,此时脉冲变的输出会如何?
4    如果3的方案不可行,那么我就用PWM去接近它。比如说,我可以尽量的提高PWM的占空比,比如达到80%以上,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5    基于3和4,根据我对脉冲变的理解,在输入侧的高电平期间,原边侧的电流应该是一阶的固定斜率的曲线,但是时间过长的话,电流会不会很大而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呢?靠什么来评估这个电流呢?
6    如果有前辈能提供一个实际的门极电路,小弟将感激不尽。
        谢谢。

IGBT脉冲变

IGBT脉冲变

楼主(2018-01-25):
我担心的是输入侧的PWM的低电平期间,此时原边通过R1和D1续流,续流时对输出侧而言应该是失控的阶段。此时,如果加在门极上的电压达不到导通的电压,会不会炸管子呢?

楼主:
分析暂态过程的话,当前端三极管的控制输入信号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也就是下降沿的瞬间,此时原边的电流应该达到了最大值。假设说达到了1A,而R1推荐值是1K以上,按照1K算,那么瞬间RD吸收上的电压达到1KV!所以,原边电流上升的斜率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资料上却无法提供。

网友A:
功率型驱动  满足峰值电压 ,电流。为了隔直 使用变压器  因为变压器只能传递变化的磁能  就要用时分原理传递连续的驱动功率  列如DC-DC 变换一样
  实际试验 可直接次级端 不需整流?试试吧 DC-AC

网友B:
1    可控硅之所以能用脉冲变驱动,是因为可控硅是电流型驱动的,可是IGBT是电压型驱动,要求门极电平信号基本是一个直流电平,这种情况下,脉冲变怎么可能满足呢?

理想变压器(电感量无穷大,无漏感,无分布电容,允许任意磁通量……)可以传输方波。故MOS或者IGBT可以用变压器驱动。实际上,比较早期的开关电源有很多是变压器驱动功率开关管的。

网友B:
2    驱动可控硅的脉冲变跟驱动IGBT的脉冲变从原理上讲,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没有本质区别。
但驱动晶闸管只需要传输与脉冲周期相比较很窄的脉冲(占空比很小),而驱动MOS管或者IGBT需要传输相对宽的脉冲(占空比比较大)。传输宽脉冲,对变压器的电感量有要求。

网友B:
3    假如说,我想用一个长时间的高电平来驱动这个脉冲变(在满足脉冲变的积分参数的前提下),是否可行?比如说,我想输出一个连续时间长达10ms的高电平给原边侧,此时脉冲变的输出会如何?

传输长达10ms的宽脉冲,要求变压器的电感量够大,而且要求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变压器铁心不会进入磁饱和。这样,变压器铁心截面积要够大,匝数要够多,变压器的体积和重量都会比较大。为满足这样的要求(10ms),这样的变压器往往要用硅钢片做铁心而不使用铁氧体。

网友B:
4    如果3的方案不可行,那么我就用PWM去接近它。比如说,我可以尽量的提高PWM的占空比,比如达到80%以上,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变压器工作,不能传输直流,只能传输交流。为此,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合起来)在一个周期内电压平均值必须为零,电流平均值也必须为零。
要提高占空比达到80%,那么变压器必须在剩余的20%时间内将80%的电压和电流平均出零来。也就是说,20%时间内变压器初级或者次级必须被施加4倍的反向电压(图中变压器为三极管单端驱动,理论上三极管在20%时间内要承受5倍电源电压,实际上比5倍还要大),以使变压器铁心中磁通复位。这在实际应用中不能不考虑。
不是不可行,是实现起来必须考虑很多因素,尤其是这个变压器能否承受这样的工作条件(三极管是容易选择的)。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师。
在您的答复中,“要提高占空比达到80%,那么变压器必须在剩余的20%时间内将80%的电压和电流平均出零来。也就是说,20%时间内变压器初级或者次级必须被施加4倍的反向电压(图中变压器为三极管单端驱动,理论上三极管在20%时间内要承受5倍电源电压,实际上比5倍还要大),以使变压器铁心中磁通复位。这在实际应用中不能不考虑。”所说的其实就是我关注的续流期间的表现。我担心的是续流期间还受控吗?
我在想,如果后面的2个对头的管子,换成一个9V的稳压管(横着放)与电阻串联(竖着放,与GE并联),可以保证大于9V的电压才能到达门极,岂不更好?

网友B:
5    基于3和4,根据我对脉冲变的理解,在输入侧的高电平期间,原边侧的电流应该是一阶的固定斜率的曲线,但是时间过长的话,电流会不会很大而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呢?靠什么来评估这个电流呢?

为叙述方便,原图添加了几个元器件的标注。
此电路是典型的正激变换器,Q导通时L1两端上正下负,L2两端也是上正下负。
对理想变压器(电感量无穷大,无漏感,无分布电容,无磁饱和……)来说,因为变压器初级电感L1电感量无穷大,所以Q导通后变压器初级电流不会倾斜上升,而是由次级电流决定。
如果图中变压器T是理想的,那么Q导通后变压器初级L1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V1(不考虑Q饱和压降,D1关断),次级L2两端电压由V1和变压器两绕组匝数比决定。变压器次级负载为R3和IGBT输入电容(包括米勒电容)。变压器次级电流应该是IGBT输入电容充电电流再加上R3中电流(D3关断,D4D5假定也关断)。IGBT输入充电电流自然是个尖峰,R3中电流是直流。所以次级电流是直流但在Q导通后很短时间内叠加一个很大的尖峰。次级电流如此,初级电流也如此,只不过初级电流是按照两绕组L1和L2匝数比将次级电流折算到初级的数值。
对实际的变压器,Q导通时除前述电流之外,还存在一个按照固定斜率上升的电流。此电流从电路上说,是因为变压器初级L1电感量有限,直流电压V1施加到变压器初级而产生的。从磁路上说,变压器铁心中磁通线性上升(注意前述IGBT输入电容充电电流再加上R3中电流并不会使铁心中磁通变化,因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中电流所产生的磁通互相抵消)。Q导通时间长,当然铁心中磁通也大。占空比50%情况下铁心可能未进入饱和,80%占空比铁心就可能进入饱和。所以必须根据变压器参数审慎计算铁心是否会进入饱和。
观察铁心是否进入饱和,可以用示波器看初级电流波形(这是比较麻烦的事)。如果看到电流不是线性上升,而是加速上升(电流曲线向上扬),即可判断铁心已经进入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析暂态过程的话,当前端三极管的控制输入信号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也就是下降沿的瞬间,此时原边的电流应 ...

原边电流上升的斜率由电源电压和变压器原边电感量决定。
Q关断时,对实际变压器,D1和R1以及次级电路的D3和R2必须在20%时间内将变压器储存能量释放。不仅是变压器初级电感储存的能量,因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之间有漏感,R1还要将漏感储存的能量释放。R1和R2应该用多大,必须根据变压器参数审慎计算。最好是在计算值之上再增加一些(电阻值用得更大一些),这样在20%的Q关断时间内变压器储存的能量能够提前释放,磁通复位为零。如果铁心磁通在Q关断期间不能完全复位,铁心必将在若干周期后进入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师。
在您的答复中,“要提高占空比达到80%,那么变压器必须在剩余的20%时间内将80%的电 ...

“我担心的是续流期间还受控吗?”
你所说的“续流”,是指Q关断期间?若是,那么Q关断期间L2两端电压由电阻R1和R2决定,方向一定是上负下正(故D3必定导通),IGBT得到的是个很小的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边电流上升的斜率由电源电压和变压器原边电感量决定。
Q关断时,对实际变压器,D1和R1以及次级电路的D3 ...

R1为什么要增大而不是减小呢?减小的话,续流的电流在上面的压降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边电流上升的斜率由电源电压和变压器原边电感量决定。
Q关断时,对实际变压器,D1和R1以及次级电路的D3 ...

我们忽略掉我们讨论的前提,不设定占空比,或者就认定高电平之后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到0能量。那么此时续流期间L1上的电压变为上负下正,电流仍然是由上至下,由于变压器传输的本质是电流感应,因此此时L2上的电压和电流方向应该不变。也就是说,无论是驱动的有效期间还是续流期间,副边的电压和电流的方向是不变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担心失控的原因。
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R1为什么要增大而不是减小呢?减小的话,续流的电流在上面的压降才小啊? ...

R1上压降小,磁通恢复到零就慢(时间长)。极端情况,R1短路(电路中只剩二极管和L1直流电阻),磁通复位的时间就会很长,继电器续流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过,继电器并不要求在很短时间内磁通复位,所以磁通复位时间再长些也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忽略掉我们讨论的前提,不设定占空比,或者就认定高电平之后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到0能量。那么此时续流期 ...

Q导通期间,L1中电流增加,Q关断期间,L1中电流减小,二者电流变化方向相反,故L2两端电压在两种情况下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导通期间,L1中电流增加,Q关断期间,L1中电流减小,二者电流变化方向相反,故L2两端电压在两种情况下相 ...

惭愧,把电流和电流变化率混淆了。
感谢张老师孜孜不倦的答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的是输入侧的PWM的低电平期间,此时原边通过R1和D1续流,续流时对输出侧而言应该是失控的阶段。此时 ...

你的问题太不可思议

给你推荐一个公司网站:www.firstack.com

网友D:
英飞凌官网上有书,自己下载下     1700Vigbt就是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飞凌官网上有书,自己下载下     1700Vigbt就是磁隔离

我偶尔才玩玩电力电子,英飞凌的以前用过大功率的,但驱动都是现成的。

您说的1700V的IGBT的磁隔离,应用的时候可有占空比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