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几个MOS如何配合工作?

楼主:
MOS, os, AC

网友A(2018-01-25):
你这个升压和降压是用同一回路和电感。所以MOS的开通取决于你的电池和输入。IC会根据这个来做判定的。

网友B:
这是充放电管理的电池管理芯片. 中间有多个模式下 MOS 的控制方式有差别的
你得仔细查阅手册来搞明白了

网友C:
查阅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