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28004x看门狗相关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8-01-25):
问题一:根据这个看门狗的原理框图我们知道 bad key 会引发 复位或中断,但是根据图二和图三我们知道badkey是无动作的,这不是矛盾吗?
问题二:这个最小化窗口到底指的是什么,out of Window是指 计数器0~minimum这段的?

网友A:
问题1, 文档的意思应该是如果对看门狗的寄存器 WDKEY 先写0X55 再写0XAA,55 为重启使能 AA 为清零计数器,这样就能避免看门狗复位;WDKEY写其他值则没有效果
如下为TI 的官方程序:
//---------------------------------------------------------------------------
// Example: ServiceDog:
//---------------------------------------------------------------------------
// This function resets the watchdog timer.
// Enable this function for using ServiceDog in the application

void ServiceDog(void)
{
    EALLOW;
    WdRegs.WDKEY.bit.WDKEY = 0x0055;
    WdRegs.WDKEY.bit.WDKEY = 0x00AA;
    EDIS;
}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图一badkey那条线应该就是错的。

网友A:
问题2,看起来像是达到看门狗计数器达到复位条件的数值后仍允许延迟一小段时间,作为访问操作看门狗寄存器的时间开销

网友A:
个人愚见,不妥之处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2,看起来像是达到看门狗计数器达到复位条件的数值后仍允许延迟一小段时间,作为访问操作看门狗寄存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