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通过降低随屏显示伪像改善MAX4455性能

楼主(2018-01-25):
通过降低随屏显示伪像改善MAX4455性能
摘要:本文介绍在MAX4455任意图形随屏显示发生器应用电路中如何减轻有限开关时间对视频信号插入图形的影响。

这篇应用笔记介绍了一个MAX4455评估板的改进电路,通过减轻有限开关时间产生的随屏显示(OSD)伪像改善MAX4455/MAX4358芯片组的性能。修改后的电路适用于任何类似于MAX4455/MAX4358的应用电路,同样可以改善电路性能。

MAX4455为8通道任意图形OSD发生器;MAX4358为32 x 16视频交叉点开关,集成了高速复用器,用于插入OSD信号。

有限开关时间的影响
MAX4455 OSD图形发生器有两组输出:第一组输出为OSDFILL,是插入视频图像的模拟信号;第二组输出OSDKEY是用于控制高速复用器开关通、断的数字信号。两组信号在MAX4455输出端保持同步(大约1纳秒内)。

由于MAX4358高速复用器的开关时间有限,OSDFILL信号会稍稍滞后于OSDKEY信号。这将导致OSDFILL图形有一定延时,产生一个黑电平拖尾(0 IRE),宽度等于开关延迟时间(图1所示)。这在显示白色字符的应用中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白色字符与黑色拖尾有较强的对比度。这种现象在浅色图像背景下会更明显,可能出现类似于浅-深-浅的图案。

图1. 有限开关时间的影响

电路解决方案
图2所示改进电路,用白电平拖尾替代了黑电平拖尾。如果白电平等于OSDFILL电平,拖尾将完全消失,从而消除有限开关时间的影响,如图3所示。R14和R构成的电阻分压器设置拖尾白电平的亮度,该值可以设置为等于OSDFILL的亮度。当R等于453Ω时,拖尾白电平的标称值为100 IRE。图2给出了八个通道中一个通道的改进电路。4片MAX4616可以用于MAX4455所有八个通道的改进电路。

图2. MAX4455评估板通道0的改进电路

图3. 减小了有限开关时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