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座子怎么手工焊接

楼主(2018-01-25):
FPC, pc, AC

我有电烙铁和热风枪但焊接不好。容易连锡,拖也拖不开0.5mm脚距的。

网友A:
这种手工焊接比较困难,用刀头电烙铁拖锡。

比较考验焊工技术,没搞好容易把板子焊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工焊接比较困难,用刀头电烙铁拖锡。

比较考验焊工技术,没搞好容易把板子焊废 ...

拖锡感觉不行,我试过不行,就单片机引脚0.5mm的我拖没问题,但是这个座子就很烦人。很难搞,反复搞的话很容易把PCB铜皮给焊烂了。

网友B:
直接用电烙铁焊接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C:
助焊膏 吸锡带 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助焊膏 吸锡带 用起来

感觉吸锡带并不好用,空间狭窄,很难弄,我硬是焊接了一次不行然后又把吹掉,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座子一根一根引脚焊小心上锡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电烙铁焊接就可以了,简单

你确定你亲身经历焊接过这种座子?

网友D:
助焊膏 吸锡带  洗板水   焊完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助焊膏 吸锡带  洗板水   焊完很漂亮

又亲自亲身操作过吗?听起来好像挺好的。

网友E:
可以焊的,真的可以,我公司专门焊这种座子,就有几个23pin和24pin,36pin的座子0.2间距的能弄,TYPE-C的24pin座子等,都可以

网友F:
焊接是一门学问,主要高精度器件需要讲究:精准快

网友G:
焊多了就简单了,可以用松香。或者加上吸锡带。

网友G:
前面几次我也不会焊,把座子焊坏了,现在焊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助焊膏 吸锡带  洗板水   焊完很漂亮

这个方法简单

网友H:
把软导线的外皮去掉,露出铜丝放到连锡的位置上,用烙铁去烫,多余的锡就全跑到铜线上了

网友I:
焊FPC,我也犯怵。
TQFP 0.5/0.4 的芯片,比它容易。应该是跟引脚的散热有关。
FPC 的引脚有点壮。
同上楼,我也是用软排线去吸锡的,而不是用吸锡带。

网友J:
你可以买点锡浆,针筒包装的,涂在焊盘上,把元器件放上去然后用热风枪吹。

网友K:
尖头烙铁,直接焊,非常轻松。
楼主焊功不过关,所以感觉困难。

网友L:
这间距宽的都能跑马了还焊补上,两刀就结束战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间距宽的都能跑马了还焊补上,两刀就结束战斗

这是放大的图片,看着简单,实际会很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FPC,我也犯怵。
TQFP 0.5/0.4 的芯片,比它容易。应该是跟引脚的散热有关。
FPC 的引脚有点壮。

我之前买过吸锡带用不到都给我扔了。另外感觉吸锡带太大了,根本到不了位置。软排线你指的是哪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FPC,我也犯怵。
TQFP 0.5/0.4 的芯片,比它容易。应该是跟引脚的散热有关。
FPC 的引脚有点壮。

感觉也不是引脚太壮了,而是总局的fpc的引脚像氧化了一样,很干燥的感觉。所以焊接起来也没有QFP单片机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