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FLASH烧写

楼主(2018-01-25):
我才接触F28027,自己做的电路板,编写了小程序,RAM里运行可以,离开仿真器,断电后就不行了。请问烧写FLASH的步骤和设置?BOOT MODE怎么设置,管脚怎么处理?Debug和Release又是怎么回事?软件版本CCS5.5。多谢!
1、F28027-FLASH引导模式是不是使用GPIO18、29、34三个管脚,需要在硬件设计上把这三个管脚上拉置高还是在软件里置位?如果管脚复用怎么处理?
2、Debug和Release模式是什么意思?何时选择?烧写FLASH时需要选择吗?
3、代码不复制到RAM里应该可以运行吧?如果不复制代码的话,是不是把CMD文件更换后就可以写到FLASH里运行了?
4、建议各位大侠从不复制代码到RAM里运行的角度讲解FLASH烧写过程,然后再讲解复制代码的过程。这样初学者能更好理解。

网友A:
对于这个芯片,不用刻意去这它的“启动模式”,在上电时,它自己就从内部的FLASH启动了。实际上关键的是XRS、TRST这两个脚 ,按照手册说明去做

网友B:
Debug和Release模式是什么意思?何时选择?烧写FLASH时需要选择吗?

两种都差不多,一种包含调试信息,一种不包含。。两种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C:
代码不复制到RAM里应该可以运行吧?如果不复制代码的话,是不是把CMD文件更换后就可以写到FLASH里运行了?

可以运行!但FLASH的等待时间要设置正确。

网友D:
好多程序是既有在RAM里运行的段段儿,也有在FLASH里运行的段段儿。一般不会全部在RAM里运行,特别是大型程序。

网友E:
这类型的问题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楼主可以在论坛里搜索。基本都能找到你要的答案,

网友F:
一般都会设置成flash启动,ti的c2000不同型号引脚不一样,需要注意

网友G:
软件方面一般都知道要换cmd,但是有一些文件如果从flash启动是需要添加的。你最开始可以从ti的例程出发,了解他的例程都包含了哪些文件,然后自己尝试去新建工程。CMD文件一定要看懂

网友H:
怎么不参考官方的例程,ramfuncs不需要修改,直接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软件方面一般都知道要换cmd,但是有一些文件如果从flash启动是需要添加的。你最开始可以从ti的例程出发,了 ...

这一块的跟CMD文件的关系很大

网友J:
Release 优化等级高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