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 高压差 微功率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18-01-2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找找做电源模块的,比如金升阳看看有木有

网友B:
用电阻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C:
有一款芯片叫做LR645的芯片,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D:
好像此芯片可以扩到150mA

网友E:
明显是开关电源啥

网友F:
电流这么小,用13007,加一电阻和一个稳压管用它仨试试

网友G:
LR645
高电压输入稳压器
    LR645是脉宽调制型的稳压器,具有高输入电压(450V)的特点。输出电流为3mA(连续)、30mA(峰值),输出电压可以在8.0~12V之间微调。输入电压范围:15V≤VIN≤4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