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关于STM32cube中FreeRTOS的任务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8-01-25):
各位好,最近在使用STM32Cube这款软件自带的FreeRTOS做一个简单的工程,工程里创建了两个任务(分别为LED闪烁任务和ADC数据处理任务)和一个二值信号量.
程序的基本流程如下:在ADC的中断ISR中,Give这个二值信号量。在ADC数据处理任务中take这个信号量,take成功后做ADC数据处理。
我分两种情况试了这个程序,第一种:把两个任务(LED任务和ADC数据处理任务)的优先级设成相同,程序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种:我把ADC数据处理任务的优先级设置成比LED任务高一级(我本意是想在ADC完成采样后,立即处理ADC数据,因此把ADC数据处理任务的优先级提高了)。结果程序一直卡死在ADC任务里的take 二值信号量语句处。程序不再执行LED任务了。可是take 二值信号量的语句是一个无超时的等待语句,若没有take到二值信号量,应该使ADC数据处理任务进入阻塞态,进而去执行LED闪灯任务。而结果却不是这样?哪位大神能给答疑解惑?

网友A:
说明ADC的采样速度远高于LED,你设置同样的优先级,也不会影响ADC的正常秩序。

网友A:
这样总是从ADC里出不来,不给其他机会了。我猜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总是从ADC里出不来,不给其他机会了。我猜是这样的。

谢谢你的回复。
并不是AD频率过快,因为AD没采集完成一次(没有开启continus),都会在LED的那个任务再使能AD采集.所以ADC采集频率不高。

网友B:
INCLUDE_vTaskSuspend  要配置成1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_vTaskSuspend  要配置成1

#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1
原来就宏定义成1了,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既然设置一样优先级可以用,那就别设置不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设置一样优先级可以用,那就别设置不同的了。

你说的也对,但是这样就失去了使用OS的优势了,本来是要处理一些实时的任务,看来只能放在中断里了

网友D:
这个优先级不是自己设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优先级不是自己设定的吗

是自己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