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keil5新建工程

楼主(2018-01-25):
我想在keil5中新建一个工程,但我找不到需要添加的库文件的位置,网上查百度经验都是keil3版本的,文件目录都不一致,求帮忙!!

网友A:
先说说你要添加什么库文件

网友B:
可能是官方提供的外设库,需要去官网下载,或者开发板带的资料里面会有

网友C:
官网去down,你想要什么样的资料都会有的,前提是你要知道你想要找什么

网友D:
你要安装pack。

网友E:
去ST下载对应芯片的库,根据你工程需要的东西,把对应的驱动拷出来就行了。

网友F:
先用别人建立好的工程,但是前提是用的库是对的。在了解了,库的结构之后,自己建立工程

网友G:
自己摸索建立,这种对于初学者比较难,而且细节注意不到。

网友H:
库与工程,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

网友I:
直接去论坛下已有的工程,然后再学习怎么建立其他的工程

网友J:
建议使用工具STM32CUBE,超级好用

网友K:
参考下论坛里有发帖关于如何新建工程的。

网友L:
挺麻烦,下载了并安装了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0 Series Device
Keil.STM32F0xx_DFP.2.0.0
keil器件选择STM32F030还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