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绝缘的问题

楼主(2018-01-25):
【不懂就问】
电机驱动器,带着电机空转
当不上电时,驱动器金属外壳(通过导线与地线排相连)与大地之间,用欧姆档测量是4Ω
一旦上电使能,电力转动,就变成200Ω,
怎么理解?
是上电使能后,驱动器的地与外壳绝缘不好了吗?

网友A:
电阻测量不能带电测量。你这200欧姆应该测得不对。

网友B:
嗯, 是带电测量的问题.
欧姆档测量是靠内部的电池供电的, 如果带电测量, 电路里的电压会和电池电压叠加引起测量错误

网友C:
带电在路测量元件的电阻,有可能烧毁万用表,用电阻档测量电容时,有可能烧毁数字万用表。

网友D:
上电时会产生感应电压,干扰了阻值测量。